WD80硬盘挂了,我又把它搞的不挂了

楼主(2016-04-05):
芯片烧了个大洞  找个同样的板 备份原本的rom  再回写到新板就OK

网友:
给加点分啊没分了  发个帖也不容易

网友:
你把那个烧的板修好了  就厉害了 哈哈!这就是换板 相当于电脑板卡级!

网友A:
这还加分?会做硬盘维修的都懂得弄

网友:
这算是换板啦

网友:
这个还用备份的ROM么?那个U12是ROM芯片不?直接把芯片换过去就OK了呀。

网友:
会修的方法,就去动手,很好的,小弟今早没分加了

网友:
哪个ROM啊 说清楚点啊

网友:
不过,不过我感觉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把rom芯片移植过去就可以了,我都这么干。

网友:
楼主也是拼了 80的硬盘- -

网友:
u12芯片是ROM吧?直接换过去就行了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加分?会做硬盘维修的都懂得弄

教教我呀。。

网友A:
一边玩去,你们版主 我全部拉近黑名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边玩去,你们版主 我全部拉近黑名单

我是认真的,教教我

网友:
换个 就行了 不用备份的

网友:
都是直接换个板,再把rom芯片换过去就完了

网友:
芯片坏了换芯片呀,为什么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