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掉电求助

楼主(2016-04-05):
这机子拿过来,测试,先是进系统掉电,再然后是开机就掉,再然后是一点开关就掉,然后发现用风枪对着图片里的位置吹一分钟,就又能亮,图片范围内是1.8V供电、V0.9S和V1.25S。但是这种吹过之后,过一天,到第二天早上又变成原始的故障了,然后我就开始换,一块其他板子上的这个区域我全都换了过来,还是过一天就不行。在不行的时候用示波器去量,看是谁先掉,打过波后,发现SLP信号和这些供电是一起掉的,这我就郁闷了,为啥吹一吹就能正常,放一天都没问题。就算是冷机热机的问题,我特意早上吹完,中午来测试,都可以,就是过了一晚就不行了。

网友:
内存?显存?显卡?

网友:
背面是内存槽吧,看着主板。问题还是在内存供电或者内存这一块

网友:
这种机器  麻烦,换主板价格也不贵

网友:
印象着论坛里有这方面故障,楼主找一下。

网友:
这种机器老了,有时间就修下,没时间就换板吧,主板也不贵,查查电容

网友:
我也不懂 来看看大神怎么说

网友:
双通跟踪啊,一个一个对比

网友:
这机器问题比较多的,不好修换板呗!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片,是1.5和1.8的转换没出来,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
板子不贵,这种情况除了芯片性能不良之外,也有可能是板层断线

网友:
可能是有原件性能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