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主板随机跑码

楼主(2016-04-05):
拆机前换过几条内存和插槽,跑码情况都不同,就像不过内存,取出主板,静态测试对地阻值都正常,通电测试各路电压都正常,再测试BIOS发现问题,怀疑程序紊乱导致,刷程序解决,亮机。
备注:BIOS芯片型号MX 25L8005-PC

网友:
应该是BIOS内部程序错乱 或者在系统运行时导致

网友:
hao东西  就共享

网友:
bios会导致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这个   BIOS   好像官网可以   直接刷!

网友:
一般跑乱码我首先怀疑BIOS,

网友:
跑码了基本上就不用去测供电的对地值了,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是的,习惯了,通电前测试下各处对地阻值,然后上电测试电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