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奇怪问题。看电影25分钟掉电。别的都正常。最后刷BIOS解决。献上BIOS,

楼主(2016-04-05):
华硕X55V奇怪问题。看电影25分钟掉电。别的都正常。想不到的问题。最后刷BIOS解决。献上BIOS.I3的CPU,独显610的显卡

X55VD REV 3.1.rar

网友:
看到标题就知是BIOS了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我见过的就是K42J笔记本不定时的关机死机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联想的本本也是不定时掉电,没找到什么问题,不会也是BIOS吧,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