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楼主(2016-04-05):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e431的机子,说是很卡要重装系统,我首先检查了硬盘发现硬盘还很好的小于150都很少的,然后我就备份了一下资料就进行重装,用ghost的win7,全部拷完之后进入安装界面,都正常,但是在装好之后进到系统之后很卡,简直不能动的样子,cpu是i3的,内存4g,这个win7是我一直用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整了。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啊! 还卡的话就外设

网友:
你换个CPU试试喽  不行再考虑其它了

网友:
先换硬盘喽,不行的话就拔掉光驱键盘等外设,再不行就是硬件问题喽。我碰到过一台进系统死机的,最后禁用显卡驱动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啊! 还卡的话就外设

更换硬盘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硬盘也是一样的

外设什么啊
???

网友C:
咋一看还以为是花屏故障呢

你们给客户装系统前都要mhdd检测的?   多费时啊  (大多情况下客户反应慢都是管家杀软开机启动太多导致,不检测 直接装) 就算客户一进来就说反应慢 你怀疑是硬盘坏道,  也没必要mhdd吧 直接当客户面装好系统交货,反正只收装系统的钱 装好还卡  在说硬盘坏道

我一般都是熟客 开机能进系统就开工   第一次陌生的  开机进系统 开网页 歌曲 视频 都正常后在才开工

网友:
先换个硬盘 还不行  cpu,内存,逐个换下试试  先易后难  先板后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咋一看还以为是花屏故障呢

你们给客户装系统前都要mhdd检测的?   多费时啊  (大多情况下客户反应慢 ...

这是进到系统之后卡成这样的,就是提示你是关闭程序还是稍等一下的那个界面,关闭程序也还是一样关闭不了呢

网友:
我关闭了独显之后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