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45大短修好 不充电 求助!!

楼主(2016-04-05):
联想 Thinkapd E545 上电大电流 大短了 拆机 发现20V主供电 一个电容 烧坏了(有明显痕迹)换了 机器修好 亮了  欣喜装机 发现 电源不给电池充电 能发现电池 就是一直0%  我手上正好有E445的电池(不确定好使 客户不修收的机器)安上 还是0% 不充电  大伙说说 是主板充电电路 坏的可能性大 还是电池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上次 修华硕 也遇到了 同样的情况 没解决 能到是电源把主板 和电池 都烧了吗? 那要是这样的话 电源是否要换一个 以后还会不会烧

网友:
我感觉是电池的问题 ,找个在试试呗

网友:
充电那一块排除没

网友:
电池没有那么容易坏,把冲电芯片的条件查一下。

网友:
不解,期待答案

网友:
楼主,能认到0%,后面有显示正在充电或未充电吗??修好了说一声,谢谢

网友:
修好给大家分享吧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EC芯片自带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