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13 不加电 ec烧机

楼主(2016-04-05):
今天收到2台yoga 13 的机器,都是EC烧机,开始我还挺开心的,但是换了2台机器EC都没好,现在电流0.5,不过内存,求大神指教。(以前我修了好几台都是换EC就好现在这两台换了没好心碎了)

网友A:
查下内存那块的电压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内存那块的电压什么的

内存电压起来了

网友:
还没有修过YOGA呢

网友B:
这13的好像没有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13的好像没有图纸吧

恩恩 现在还没图纸

网友:
YOGA 13 现货交换  QQ452703091

网友:
大神们给点宝贵了意见吧!我真束手无策啦!

网友C:
这机器ec带程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ec带程序么

以前还过好几个EC都好了,应该不带

网友D:
以前的EC 都没有带吧

网友:
EC好像蛮贵的  买到的也不一定是好

网友(2016-05-19):
楼主的YOGA搞定了吗?

网友:
0.5到CPU了吧

网友:
  修过一台  内存坏的。。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EC 都没有带吧

这ec只能碰运气

网友:
应该还是EC问题,EC带程序的吧

网友:
电流到0.5一般都不关EC事吧

网友:
资料也丢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