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程 ]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教程

楼主(2016-04-05):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教程

  大家都知道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是带有无线充电触点,自从知道后,我就一直有通过改造恢复这个功能的想法,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对技术要求都非常高,做起来相当麻烦!很凑巧,在一个帖子里有最新的三星galaxy note ii专用无线充电改造套件,原装是使用PALM线圈改造,不需要焊接,完全可以做到无损改装,立马行动,入手一个。下面把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的方法分享给大家,供大家参考。

  三星galaxy note ii专用无线充电改造套件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1

  从左到右是充电线、点金石无线充电底座和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专用无线充电改造线圈,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我没买点金石原装充电头,因为店家说三星原装充电器可以替代。充电线的话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省了,因为其它品牌的充电线可能会造成无法使用的情况。
  无线充电改造线圈组件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2

  这是核心组件,需要装到三星galaxy note ii的后盖上与点金石匹配完成无线充电功能,包含成品线圈、导电片、四个小铁片和两张贴纸。

  点金石充电底座: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部件,设计感和做工都很好,非常漂亮。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3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方法/步骤:

  原机厚度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4

  我们先来记录一下未改造的机身厚度,这里显示的是英寸(in)单位,0.387英寸换算过来应该是9.8毫米。

  测量线圈电压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5

  改造之前最好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看看是否正常。这里注意一下,正常的电压应该在5.6V左右,一般是以上,图上的数值仅做参考,在这里是为了说明线圈性能良好。

  确定触点位置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6

  如何确定触点位置是改造过程中比较难的一步,我的方法是将手机和背壳放在同一水平面上对齐,然后目测位置用笔标出大概位置,再用游标卡尺校正细节,这样做比较简单,上边就是初步估计的触点位置,用碳素笔画出位置。

  用游标卡尺确定触点中心距边框的距离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7

  用相同的距离在后壳上标注出触点位置:通过用游标卡尺的校正,可以查看初步预计的触点位置是否精确,以便进行修改。预计位置还算精确,下面可以正式进入改造!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8

  揭去线圈背部的双面胶贴纸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9

  触点、芯片、线圈三处贴纸都撕掉

  这步可能需要用到镊子,因为贴纸的面积很小,而胶的力量又很足,用手的话比较难揭下来。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10

网友:
这教程不全呀

网友:
  将线圈和导电片贴到后盖上。触点的位置要与刚才标记的位置重叠,第一次贴合一定不要使劲压胶条,轻轻粘到后盖上即可,方便下一步的校正,导电片也可以先不贴。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11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12

  查看触点位置。轻轻盖上后盖,边缘要留好缝隙以便查看触点之间的位置是否正确,确认好位置之后将胶条压紧,贴实。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13

  后盖情况。因为里面加了一层芯片,后盖肯定会稍微鼓起来一些,盖上之后再压实一些会有很大改善。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14

  将后盖放在点金石底座上,放上四个铁片。这四个铁片是与点金石内部的四个定位磁铁对应的,根据四个铁片的位置来校正一下线圈的位置,保持正中位置就行了。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15

  线圈位置校正。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16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17

  测量电压查看位置是否正常。校正好线圈位置以后再次用万用表测量触点的电压,有电压表示位置正常,可以进行无线充电。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18

  贴纸一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19

  贴纸二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20

  将套件里面送了两张贴纸都贴上,贴好贴纸后的样子。贴纸有些不合适,但还是可以用的。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21

  盖上后盖的样子。盖上后盖之后完全没有缝隙存在,可以看出后盖有点鼓,但非常不明显,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22

  改造后的机身厚度。来测量一下,改造后的机身厚度为0.432英寸,也就是10.9mm,与改造前相比(9.8mm)厚度只增加了1mm!

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改造无线充电 图23

  到此,diy制作三星galaxy note ii手机无线充电的改造就结束了,大功告成,低成本让三星galaxy note ii也能享受无线充电了。大家不妨动手试试吧!

网友:
5.5V会让电池怀孕的

网友:
苹果手机能不能改造?这样改造,卖手机背壳和无线充电器套餐貌似也很赚···

网友(2016-10-09):
这一款电流有点小

网友:
note 2 是什么时候的机器,现在能胜任娱乐吗?改装有意义没?这教程,我不想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