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C440 难题!!

楼主(2016-04-05):
一个Dell主机。。用2000系统直接蓝屏。。U口也不能用。。桥是82801GR,就一块硬盘。我觉是南桥的问题。换了82801GB的。。开机出现performing automatic IDE configuration..。进不了BIOS。。无反映。。
把掉硬盘,可以进BIOS。。打开SATA口,更改时间,保存正常。。但是接上硬盘就挡LOGO..南桥换了三个了。。请教是什么问题。。硬盘也换过。。
我记得GR可以换GB的啊。

网友:
换个硬盘也一样吗

网友:
是的,,硬盘。。线都换过

网友A:
你换掉接硬盘的口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换掉接硬盘的口试下

硬盘的借口???硬盘都换了三个,主板接口有四个。都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的借口???硬盘都换了三个,主板接口有四个。都试过

我翻译的事 什么致命错误导致IDE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