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黑屏时显时不显维修

楼主(2016-04-05):
联想B540一体机,有时开机显示正常,用一天也没有问题,有时进入系统引导界面就黑屏。。
机器拆开,不停的测试,在黑屏时测升压板上的电压,发现ADJ没有电压。
打开图纸,找到ADJ的出处。。

应该是芯片不良或条件不正常,造成ADJ没有发出。。
找ADJ去处,,,

发现ADJ可以用3.3v上拉,但是图纸上写的NC,应该是没有装这个元件。。
补上一颗1K电阻,再不停的测试,显示正常,不黑屏。。

这是偷懒的维修方法,直接给ADJ供电,应该会造成亮度调节不了。。

网友:
亮度适合  不用调节 也能接受  可以这样处理

网友:
一般人不会去考虑亮度的,这样处理挺好

网友:
这个  好              简单 快捷!

网友:
直接悬空估计也行

网友:
这个一般是IO发出来的,不过我有的时候维修也会把PWM和开启接一起

网友:
直接换个高板板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这个方法 一般是可以的,因为用户很少调节亮度

网友:
速修也是需要经验的积累的

网友:
还没有见过一体机的板子,跟电脑主板差别大吗?一体机是不是比较难修啊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暗屏不是黑屏。这个上拉装上去理论上亮度应该还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秒修

网友:
亮度客户都不会很在意!这样修好了就可以!

网友:
高手。只弄过一款一体机 全是灯管烧。弄了好几台 好像是C200?

网友:
这个很快,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继续追踪后面的信号来源更好。彻底解决啊。客户有的挑剔

网友:
那个电阻在什么地方 我没找到图纸

网友:
还没修过一体机    好期待

网友:
直接亮的话 会有开机的时候出现白屏否

网友:
压扣的排线出情况也会的啊

网友:
还是改上拉比较安全。节省时间不容易返修。我碰到过板层问题暗屏的也是改上拉。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一般也没人老调一体机亮度, 关键国人喜欢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