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30有时不开机,是BIOS问题,测试已OK

楼主(2016-04-05):
好用,我已测试过的。没有问题。

THINKPAD L430(独立显卡ok).rar

网友:
机器不触发,刷了之后触发亮机了,但是报  1802网卡错误,网卡是原机网卡,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8520-1-1.html后面刷的这个BIOS才解决问题

网友:
是吗?我都刷过几台机器没有出现过你的这种现象

网友(2016-05-25):
我遇到个 联想 L430 插电源,有待机0.02A,3V,5V都有,等5秒钟,待机突然没了,3V,5V电压也没了,过5秒自己又有3V,5V了,反复这样,但是点开机可以亮,但是刚亮就掉电,重复以上问题,奇怪了,你们说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楼上的修好了没,
我遇到个 联想 L430 插电源,有待机0.02A,3V,5V都有,等5秒钟,待机突然没了,3V,5V电压也没了,过5秒自己又有3V,5V了,反复这样,但是点开机可以亮,但是刚亮就掉电,重复以上问题,奇怪了,你们说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7-04-05):
谢谢分享,我先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BIOS是好的

网友:
谢谢啦正好需要

网友:
lenovo的BIOS就这么爱坏吗

网友(2017-05-14):
是的。联想BIOS写得不好。易出问题

网友(2017-07-06):
谢谢楼主  正需要 下载试试看,我的是独显8显存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BIOS测试过好的,上机正常,可以保留

网友(2017-11-21):
cpu供电的上管漏电导致的  问题   换了基本都能好

网友(2018-01-24):
wo 下载试试看    不知道版号是多少的

网友(2018-04-19):
L430 BIOS 独立显卡都可以通用,这个是测试好的。

网友(2019-06-05):
好用,我已测试过的。没有问题。一刷就亮机  刷之前  放一下电就会亮  再开机 有电流  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