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进水机器

楼主(2016-04-05):
小修一个联想S300进水机器。。CPU供电芯片那里直接大面积进水,一时忘记拍照片上图了。洗刷干净后上电无cpu电压出来,只好查芯片条件了。。。。 这个电阻只有2V过来,果断换掉此电阻。上电继续,突然大电流。。。吓我一跳,断电开是量对低阻抗,发现19V短路。无缘无故怎么会烧19V?只能依次断开公共点来判断了。当我断开到PL901时 ,短路已经查到了,恰好是进水处的19V上管。 到此还是把所有的电压都量一编稳妥一点,,暂时没发现什么异常。上电电流明显有跳变,根据经验cpu电压应该是出来了,上内存接屏线,完美显示。开始装机,装完后发现不进系统,bios里硬盘压根就没认到,看来是不抓硬盘了,难道进水把南桥烧了?拆机量电压,这时又有个新发现,FAN不转。 这就可能不会是南桥了,于是把FAN作为突破点,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不正常的这个脚才2V,跑线路是U53过来的,+5VALW转换成+5VS, 此处都量了一下,Q88跟两个电阻都是好的,+VSB没过来。修到这里不想追下去了。直接拉跟线过去再量电压5V转换出来, 现在FAN不可能不转,再不转就是FAN本身的问题了。FAN问题解决,装好硬盘试试看,成功修复此机。19V具体是哪里断掉了我也没仔细去查,反正没有短路我就直接拉跟线过去。整机图没有及时拍下来。
              最后附上图纸一份

网友:
没有二级电压  +vcb断线了

网友A:
从风扇供电突破 ……

进水的多腐蚀断线

网友:
chinafixRookie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风扇供电突破 ……

进水的多腐蚀断线

是的。有的时候换一个突破方向往往能有奇效

网友:
以后说不定可以用的上一

网友:
看来不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图纸是0.3版本的么,我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