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烦人掉电故障

楼主(2016-04-05):
  RT: 客户拿过来时候描述装系统装不进去  整机测试,确实装一半了不是掉电就是蓝屏,随拆机检测  外设都拔掉 故障依旧 , 拆成裸板,上电竟然不能加电了   比较纳闷     随便测了下电压 也没看见啥明显缺陷  扔一边放着了    第二天上班  此板上电测试  又能加电亮机了   故障依旧  - -     测试了下电压  原来此板子  待机时候PU9 有个电压   反反复复测试   确定此芯片不良 造成此机器 掉电  蓝屏  要么不开机      换掉 故障解决        结果很简单 过程太耗时    发出来做个借鉴

网友:
楼主发帖也是很简单  加张图片也不难!

网友:
PU9 OZ8115>?

小小菜鸟, + 2

网友:
Z475 待机芯片不良的 我遇到过冷不开机的

网友:
这种坏又不直接坏完的芯片,确实是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和8117差不多,容易不良,风枪吹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判断问题很很快很准,冒似修了不少机器啊

网友:
这个电压是干什么的,待机就有?

网友:
又是这个1.1V待机,楼主修的很犀利,一找就准

网友:
我修过的是偶尔会开机,是一个电容坏了,开机线路上的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嗯 是啊 修掉电 需要大量时间

网友A:
不是芯片,我也碰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和你一样,不稳定,而且有时候要开两次才能开机,换芯片没几天就返修了,后来在PU9电感后面空位置加了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芯片,我也碰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和你一样,不稳定,而且有时候要开两次才能开机,换芯片没几天就返修了 ...

大神加电容 是  稳压?  没加过  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加电容 是  稳压?  没加过  问问

这个机子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是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的,但是边上刚好有一个空位置没有装电容,所以就直接加上去了,这样可以不用拆原来的电容

网友:
呵呵 这就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