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跑D0维修

楼主(2016-04-05):
很多人说我说的的P541主板内存右上角的822在哪里 这次给你们指出来
这块主板是有复位却跑D0
电压全面测试 都正常
可是就是跑D0 这边给你们说下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认为是IO或者是BIOS桥旁边822作祟
其实不是 这问题是CPU的VTT电压没有完全转换出来
也就是CPU的信号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我是直接追着找这个822因为熟悉这个问题 连点位都没用了
不过这次给你们指出来

822换掉马上过D0跑马到38

接显示器亮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1918-1-1.html
这个帖子里有人说我 造假 忽悠人的 那些人
自己出来道歉
如果那个造假 请把原贴发出来
要是没有 自己想想后果
这并不是威胁人  我只想说  我发我的回帖 你发你的回帖
看我每天状元 不服的 那你自己也可以去回帖【灌水后果自负】

网友A:
你把维修过程写出来嘛

网友: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网友:
风师姐一下子收获几十分了,对不起了,我没分了

网友:
分没到   谢谢分享  你 修华硕板 真的有一手

网友B:
过程都没有写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程都没有写出来。

有什么好写的 我把位置只出来就行了 诸葛亮是不是没过i成推测不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好写的 我把位置只出来就行了 诸葛亮是不是没过i成推测不出来了

这里822排阻应该是在内存槽旁边,推测也与桥供电开启工作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822排阻应该是在内存槽旁边,推测也与桥供电开启工作有关。

跟CPU有关 这个是要把CPU信号转换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维修过程写出来嘛

位置 与点位都发出来还要什么过程?
我没那么多时间写过程 整整过程写下来需要1小时

网友:
这个板子我一看到就没有修的兴趣了。遇到N次。822很出名,目前没换好过

网友D:
这个板子跑DO 98  CC的。822有两种情况。。一个是BIOS座。。另一个好像是桥边上时间长忘记了。。这个位置也有。真的记不清。这里也会出现啊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连说话都这么有魄力,不过大神确实有这个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跑DO 98  CC的。822有两种情况。。一个是BIOS座。。另一个好像是桥边上时间长忘记了。。这个位置也 ...

桥旁边复位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技术好哦,谢谢分享,先收藏了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神姐修板 三个字 快  准  很   请教一下神姐是怎么怀疑那个822的。是测那个信号或者电压不正常吗
总不能一看到822就干吧

网友:
今晚 我要为你伸冤了你等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维修过程写出来嘛

过程就是这个板子跑D0,换了那个822就好了,还要什么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程都没有写出来。

过程就是这个板子跑D0,她换了内存旁边的822就好了,请问还要什么过程?

网友:
顶,有时候经验还是要的 华硕的主板 古怪  就像跑98换BIOS旁边822好了   我也测试过电压正常  但是就是换了才好 不换就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