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R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4-05):
此机不开机,拿掉电池可以自动触发亮机,但是暗屏。
果断查LID SW 信号 测LID SW1短路坏了,拆掉LID SW1还是不触发。再测 EC 17脚短路。更换EC后成功触发。

网友:
刚修的简单问题。

网友:
17脚是什么信号

网友:
LID SW  休眠

网友A:
正好修的,OK了,捡到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修的,OK了,捡到便宜了。

你也修了一个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个高手呀

简单问题都能处理。难一点的就不会了,特别是充电电路。一窍不通

网友:
简单明了 有图就好了

网友:
acer的我也是修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