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电源 50K 好用的可调电位器 推荐个 谢谢

楼主(2016-04-05):
垃圾安泰信 两台都坏了、 想换可调电压的50K 有好用的推荐个链接、寿命长的电位器、

网友:
买多圈电位器,就是装的时候有点烦,但是可以的

网友A:
某宝买  通病   我换了一个用了二年多现在不会乱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宝买  通病   我换了一个用了二年多现在不会乱跳了

几块钱一个的 那种么

网友C:
换精密多圈电位器 就是买电位器一个要10多元 要自己改动下才装得上去 确实换成精密多圈可调好用多了 也不怕电位器坏了电压升高烧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一个的 那种么

是的  2块钱一个   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一个的 那种么

是的 2块钱一个

网友:
已买 精密多圈电位器

网友(2017-01-06):
引用 网友C:
换精密多圈电位器 就是买电位器一个要10多元 要自己改动下才装得上去 确实换成精密多圈可调好用多了 也不怕 ...

需要怎么改,我上次试着安装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