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如何增加房间wifi信号强度

楼主(2016-04-05):
手把手教你如何增加房间wifi信号强度

   网上有个经典的段子,当有朋友来你家的时候,上来一定会问的两个问题:你家有Wi-Fi吗?你家Wi-Fi密码是多少?可见无线路由器已经成为家庭必备网络设备。但很多人发现在不同的房间里,wifi信号强度是不同的,强弱不一样,网络电视有时卡的不行,这些问题怎么发生的?怎么解决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增加房间wifi信号强度的方法。

如何增加房间wifi信号强度 图1

  问题1:我家网速慢,是不是路由器的问题?

  答:其实跟运营商关系比较大。如果你家用的不是联通、电信、移动的宽带或光纤服务,而是用的别的上网方式,那么网速慢是正常的。就算你用以下这些稳定性强、靠谱的路由器,比如:TP-LINK、D-Link、华硕路由器、华为路由器等也无法改变网速慢的问题的。

  稳定靠谱的无线路由器有:
  TP-link

如何增加房间wifi信号强度 图2

  D-Link
如何增加房间wifi信号强度 图3

  华硕路由器

如何增加房间wifi信号强度 图4

  华为路由器
如何增加房间wifi信号强度 图5

  问题2:但又有人说,我家墙多,安装IPTV、电视盒子时,装修的时候忘了布置预埋网线到电视机旁,或者是比较古老的装修布线,没有预留网口,又不想布置明线,如何增加wifi信号强度呢?

  增加wifi信号强度的方法:

  方法一、电力猫
  电力猫,又称电力网络桥接器,简单地讲,它就是把网络信号调制到电力线上,利用电力线解决网络布线问题的设备。

  基本应用:网络进线处插一个电力猫,网络设备端再插一个电力猫,就可以联通网络。

如何增加房间wifi信号强度 图6

  工具:网络设备(电脑、手机等)、进户网络、电力线、电力猫等。

  安装方法:
  将一只电力猫连接到路由器上,再将其插入插座电源,在同一电表下的电力线就实现了电力线载波通信;同时将另一只电力猫插在房间里任何插座上,连接到任何网络设备(包括:计算机、游戏机、存储中心、IPTV机顶盒、数字视频录像机、打印服务器等),就能实现上网。

如何增加房间wifi信号强度 图7

  如果使用无线电力猫,在相同电表下的电力线范围内,再插上一只无线电力猫就可以实现了。

如何增加房间wifi信号强度 图8

注意事项

  1.电力猫必须在统一电表下使用,不在同一块电表下将不会进行数据传输。

  2.如果电力线采用三相供电设计,这个时候电力猫的作用就受到严重限制。

  3.尽量使用墙插电(电流纯净),或者使用顶级品牌插线板(飞利浦、公牛、突破等)。

  4.有线电力猫需成对使用。

  5.无线电力猫底部有三个有线接口,有线无线都能上!

  6.品质低劣的电力猫存在散热、噪音等问题,所以还是要买靠谱的电力猫产品(从开篇推荐的无线路由器品牌中选择)。

  但有人说,我家墙电不够,或者不在同一电表下网络,有办法共享网络吗?
  方法二、无线AP的扩展
  简单的理解,就是增加一个或多个信号放大器,接收原始路由器的信号,然后再放大出来,给更远的房间用。

如何增加房间wifi信号强度 图9

  大家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路由器都能做桥接的,尽量购买同一品牌,这样频段兼容好,很多还有专门的AP扩展按钮。

  举个例子:
  一、准备工作
  将中继路由器插到电源上通电。

  二、进入设置页面
  1、手机/平板搜索中继器WiFi并连接。(WiFi名为XXXXX)

  2、设置界面会自动弹出,点击高级设置,在用户名和密码处输入admin(如设置界面无法弹出,请手动打开浏览地址栏输入192.168.0.254)。

如何增加房间wifi信号强度 图10

  三、设置中继器
  1、选择“中继模式(AP+Client)”

  2、点击右上角“搜索AP”按钮,等待方框内显示附近的WiFi信号

  3、选择你要放大的无线信号(信号强度在35%-50%为理想。太低影响速度,太高中继器无效果)

  4、在“加密关键字”处,输入你所选择的无线信号的密码(必须和你要放大的信号密码一致,请注意大小写)

  5、点击“应用”,等待设备重启;重启后EXTENDING灯常亮表示设置成功。

如何增加房间wifi信号强度 图11

  指示灯显示:

如何增加房间wifi信号强度 图12

  通过以上两个解决方案wifi信号强度就能完美的改善了,你的问题是设备本身的问题还是选择运营商的问题呢,赶紧行动起来,改善一下吧!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想了解更多网络、路由器知识来访问迅维网!

网友:
回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