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维修店保修问题

楼主(2016-04-05):
小弟尚未开维修店,但是对于开店的种种顾虑,还请过来人指点一二1.假如维修笔记本待机电路一个传递信号的电阻坏了,修好了之后保修1个月,是只给他保修这一个电阻,还是笔记本其他地方坏了,也都给他免费保修啊
2.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坏了,给他保修一个月只保修高压板,但是一个月内驱动板又坏了,顾客可不认识什么高压板驱动板,他觉的是之前的高压板没修好,骗他说是驱动板,到时候闹事怎么办
求告知,求告知,小弟在积累社会经验

网友A:
这中情况 遇见不理解 不讲道理的客户 很难说

一般是在保修期内 有问题 简单可以解决的都尽力解决掉
出成本较多的再和客户沟通

简单的说就是 看你怎么沟通

网友B:
如果价格收的还可以的话 什么也不用说免费换掉

网友C:
一般小问题很少有返修!    保修内有问题 尽量帮忙解决!实在不行退款走人!

网友:
笔记本维修的话,查电路图,挨着查,花费精力时间,虽然坏的只是一个小电阻,但是时间精力花费的太多了,像我说的第一种情况,假如笔记本刚开始待机电路一个传递信号的电阻坏了,修好了之后保修1个月,1个月内时钟电路再出问题,结果查呀查,浪费了大把时间查出是又一个小电容坏,这种情况收他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中情况 遇见不理解 不讲道理的客户 很难说

一般是在保修期内 有问题 简单可以解决的都尽力解决掉

笔记本维修的话,查电路图,挨着查,花费精力时间,虽然坏的只是一个小电阻,但是时间精力花费的太多了,像我说的第一种情况,假如笔记本刚开始待机电路一个传递信号的电阻坏了,修好了之后保修1个月,1个月内时钟电路再出问题,结果查呀查,浪费了大把时间查出是又一个小电容坏,这种情况收他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小问题很少有返修!    保修内有问题 尽量帮忙解决!实在不行退款走人!

笔记本维修的话,查电路图,挨着查,花费精力时间,虽然坏的只是一个小电阻,但是时间精力花费的太多了,像我说的第一种情况,假如笔记本刚开始待机电路一个传递信号的电阻坏了,修好了之后保修1个月,1个月内时钟电路再出问题,结果查呀查,浪费了大把时间查出是又一个小电容坏,这种情况收他钱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价格收的还可以的话 什么也不用说免费换掉

笔记本维修的话,查电路图,挨着查,花费精力时间,虽然坏的只是一个小电阻,但是时间精力花费的太多了,像我说的第一种情况,假如笔记本刚开始待机电路一个传递信号的电阻坏了,修好了之后保修1个月,1个月内时钟电路再出问题,结果查呀查,浪费了大把时间查出是又一个小电容坏,这种情况收他钱吗

网友:
不是保修零件,,,而是保修同样故障,本来不通电就保修不通电,以后通电不显示之类那就是别的问题,这个他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维修的话,查电路图,挨着查,花费精力时间,虽然坏的只是一个小电阻,但是时间精力花费的太多了, ...

没有那么赶巧的
赶巧了 也要看客户
客户能接受就收费 接受不来 就免费修好 ……

网友:
保修的成本相当大,客户不会管你修哪里只管能不能显示并且能稳定使用,如果人家都懂得你说的那个问题这样的客人你本来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网友:
第一次修好的机子尽量不要用显卡坏吓客人,这是新手最爱用的手段,但有时返修回来后将让你叫苦不迭,具体操作慢慢体会才知,但可留着返修的手段。

网友:
保半年都是可以的     大侠

网友:
你要把保修的成本算到你的收入当中,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人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