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触发无跳变 屏不显示

楼主(2016-04-05):
品牌:联想  型号:E420
故障: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直接到1A左右,风扇已经开始转了,但屏幕不亮。
现在已经拆开机子,拔掉CMOS电池放过电了。  也测到mini22脚有3.3的复位。
我准备刷BLOS试试看了 。。。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各位大神支支招!!谢谢!

网友:
这情况,这机南桥爱虚焊

网友A:
电流跳吗?显卡容易坏

网友B:
如果不是cpu内存问题 先刷BIOS

网友:
这机器不亮没啥通病把。 也就不触发有通病。

网友C:
显刷一下bios   不行的话   干一下显卡

网友:
外设全拔了吗,

网友D:
AMD的芯片,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排除外设短路情况下可以焊接一下南桥芯片,这一款机型南桥虚焊的很常见,显卡到不怎么会坏

网友E:
先刷完BIOS再测试 显卡U都有可能 具体还得综合分析  这个机器遇到过几个U坏的

网友:
是小白???不跑码还是???你看下U哪里有问题没

网友:
先刷BIOS吧  由易到难 再测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换个BD95280试下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bios  cpu 内存 都排除,加焊桥

网友:
键盘大小写灯亮不亮,不插内存看看电流是不是一样

网友:
可以先软后硬  BIOS 桥  显卡

网友G:
BIOS刷了怎么样嘛。内存,CPU 换换试试

网友H:
显卡应该是218-0809000的型号,这个卡要么直接换要么种植,不显示应该是他的多,BIOS吗,这先看一下主板电池有不够电的吗,

网友:
各项供电都起来没?CPU内存复都正常不?

网友:
有U换个试试。有遇见过U坏的。

网友:
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跳吗?显卡容易坏

电脑貌似没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cpu内存问题 先刷BIOS

没找到合适的BL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刷一下bios   不行的话   干一下显卡

E420 i3独显 BLOS 您有吗? 发给我一下呗。

网友:
就剩下一个裸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芯片,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i3 独显的这种

网友:
先刷个BIOS 看看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先刷完BIOS再测试 显卡U都有可能 具体还得综合分析  这个机器遇到过几个U坏的

CPU吗? 那我不是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BD95280试下吧

?????? 什么东西? 我是小白 能说的明白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BIOS刷了怎么样嘛。内存,CPU 换换试试

没有找到合适的blos

网友E:
引用 网友I:
CPU吗? 那我不是亏大了。

具体情况要测试才知道 先定性故障  这个机器显卡也爱出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卡应该是218-0809000的型号,这个卡要么直接换要么种植,不显示应该是他的多,BIOS吗,这先看一下主板电 ...

这种显卡不易坏

网友:
BIOS问题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是要灌水的节奏吗?

网友:
就是没有找到BLOS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情况要测试才知道 先定性故障 这个机器显卡也爱出问题呢
哦 今天正在检查中

网友:
有复位不跑马。找到bios刷了吗?

网友:
老衲 掐指一算 不是CPU 就是显卡

网友:
这B IOS 论坛上多啊。。怎么会找不到

网友:
估计要修砸了坐等结果

网友:
这机南桥爱虚焊

网友:
这种要查的 内存 cpu换个试试

网友:
我修的都是显卡坏了,不装显卡和显存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