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1G不触发 板号:LA-B162P,请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2016-04-05):
故障机型:宏基E5-571G

故障板号:仁宝LA-B162P REV:1.0

故障现象:不触发   待机电流:0.0051A

  这款机器是CPU和桥二合一的,EC的五大工作条件VCC,LID,ACIN,EC_RST都是有3.3V高电平,EC_ON和MAINON都是高电平且3VALW   5VALW正常,EC也收到spok信号,PCH_RSMRST#信号待机是低电平0(这点我不知道是否异常),EC接收到触发信号ON/OFFBTN#后机器没有动作,没有输出PBTN_out#。刷BIOS无果。问了下这个机器的EC剪板芯片KB9022Q D要50块钱一片,所以不敢轻易动手,请大神给我思路,谢谢。附上此机器图纸和黄鑫船老师写的对这款机器信号的分析。

网友:
刷bioss试试

网友:
修机器 休不来的时候  真累

网友:
这个EC芯片是带程序的吧   看看先能不能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EC没发出PWRBTN#,很大可能是EC,加焊不行就换试试吧

网友:
再刷BIOS, 不行直接把PM_PWRBTN脚拉低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不上电的,楼主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有意思,和客户说吧。别嘲笑他智商

网友:
提供全新9022 刷好程序 100

网友:
楼主的图纸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
现象一样啊,我也是这个问题
EC换了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买的EC有问题

网友:
换EC试试吧!

网友:
好像这板有通病15v电压不对

网友(2016-06-03):
我今天也修到一台,好象是触发保护了,正好要图纸,先下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