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4-05):
客户拿来机器说是机器报警七声,机器是DELL  M5010的,一看心中大喜,送钱的啊这是,于是乎就和客户讲,机器先放这查到问题打电话给你。客户放下机器就走了,忙完手中活,开始修了,不加电不要紧,一加吓一跳,电流只到0.7还七声报警。看来钱不好捡 啊。拆机吧,侧主板各路电压正常,开机测BIOS引脚有波形,但是LPC总线没有,再测内存复位也没有,平台复位也没有,尼玛,南桥问题吗?不确定啊,所以就查查南桥工作条件,没发现问题,看来只有换南桥了,桥是今天定的货,估计明天可以到。,各位修友,换南桥可以解决问题吗
、?

网友A:
之前修了一个没CPU供电,七声报警。 查查其他供电有没有问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了一个没CPU供电,七声报警。 查查其他供电有没有问题先

主板供电正常

网友B:
先加焊北桥看看,这主板北桥故障率非常高啊。AMD 216 0752001

网友:
AMD的就焊北桥。INTEL的就焊显卡

网友:
应该是北桥坏了

网友:
多数是北桥,南桥 cpu少,但也有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加焊北桥看看,这主板北桥故障率非常高啊。AMD 216 0752001

忘记补充了,南桥换过了

网友:
看一下待机多少?如果待机偏高 可能是南桥坏啦

网友:
上次修一台就是待机高 南桥微烫 换南桥修复

网友:
换北桥吧,它的故障可能性较大

网友:
7声报警 北桥坏的多  当然不排除北桥供电之类的条件

网友:
这个本8成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大多数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七声北桥8声显卡

网友:
这通病来的 都不晓得 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