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870 Extreme3 不跑码

楼主(2016-04-05):
南桥 32.768K  正常   25M正常
pci  33m  正常   pcie  100m正常
复位接通,有复位信号。
bios  1脚无片选。
cpu     北桥   南桥  都有发热。
新手,接下去咋整,啥思路?北桥挂了么?
可惜了,  板子用着用着就挂了。

网友A:
电压测量没有?电压都正常 压下桥试试 或者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测量没有?电压都正常 压下桥试试 或者刷BIOS

电压都正常,压桥没用,bios刷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都正常,压桥没用,bios刷过了。

电压都正常,BIOS刷过了,CPU复位都有了的话,就打下各总线的值,没问题就加焊下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正常,BIOS刷过了,CPU复位都有了的话,就打下各总线的值,没问题就加焊下北桥

不会脱焊,要么北桥挂了。bios是北桥读的么?

网友:
几乎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北桥可不是我等业余能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正常,BIOS刷过了,CPU复位都有了的话,就打下各总线的值,没问题就加焊下北桥

假负载的时钟输入怎么会什么东西都没有?没电压,没波形。这个是干啥用的。

网友:
BIOS看线路走向是连接到南桥的啊,但是找不到连接点。

网友:
没有人能指点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