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 后级短路

楼主(2016-04-05):
如果可调电源短路灯一闪一闪,可以把外设全部取下来!看看,我接到2台机器都是屏线拔掉就正常。
电源

网友:
也太巧合了,,,,,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

网友:
屏线导致的

网友:
我这个G400 公共点短路5A 都烧不出来

网友:
你描述这个不会是大短路吧

网友:
拔掉屏线解决 怎么修的 屏线坏了?

网友:
拔掉后不短路 你也没说怎么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