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6-04-05):
一台进水Y480,拆开机器,发现腐蚀的不怎么严重,洗板水擦擦,烤下机,按开关,触发1.2A,不亮机,测试集显供电没有,看坛友有说南桥的问题,也有说BIOS的问题,刷啦一个BIOS,触发1.4A,风扇常转,自我感觉可能还会是BIOS的问题,想求坛友给个能亮机的BIOS,版号LA-8001P,独显,I5

网友A:
U5    u9   一起打包在里面

Y480Y580 BIOS 5DCN87WW(V0.90).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U5    u9   一起打包在里面

亲,能用吧?分不多啦,

网友B:
这个bios论坛有的 你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论坛有的 你搜索下

先谢谢版主啦,论坛上的BIOS有的不能用,分没有多少,不敢随意下载啊

网友:
现在BIOS有点泛滥,好的坏的也分不清。有的刷的不行过了1个月还不能评论。再加上现在分这么难得,好多BIOS都要5分10分。  如果加一个评级就好了,刷不好的BIOS就可以给其他人提示。

网友(2016-05-11):
你的机器刷了BIOS好了吗。。楼主

网友:
楼主 故障解决了吗 、    修哪里了 。 刚刚好也遇到了一台。请指点下。。

网友:
刷一下BIOS 应该可以好

网友(2016-06-14):
这个BIOS 可以用

网友(2019-07-28):
BIOS下载试了非常好用,谢谢楼主

网友(2019-10-08):
BIOS正常可以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