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8声循环报警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

楼主(2016-04-05):
dell m5110 amd a8 独显的机器 显卡是216-0809000  8声循环报警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   bios刷过  显卡 重置了  lid模块接在板子上的   现在 没思路了  屏线觉得 应该是好的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换个显卡  请求大神 支招  是m5110  不是m5010

补充内容 (2016-5-29 11:59):
是cpu 坏了

网友:
屏换一个呢,

网友A:
8声是没发现屏    先换条屏线和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声是没发现屏    先换条屏线和屏吧

屏是好的  换了试了

网友:
在坛子里看到 这款集显的 8声 报警 是cpu  问题   现在手里 没有 a8的u  愁啊

网友:
换屏换显卡吧

网友B:
LVDS直接进显卡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VDS直接进显卡的吗??

这款 找不到图纸 不确定额

网友:
更换屏线试一下吧。  我有台 联想的   也是您的这种情况。

网友:
先换条屏线试试吧,很有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C:
要是排除其他问题 就准备换显卡芯片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你换下试试,仅供参考

网友:
A卡的你先考虑显卡问题吧

网友:
给客户报价,客户要是出得起钱,买个显卡回来换又何妨

网友:
先做下显卡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排除其他问题 就准备换显卡芯片吧

我找了一个相似的图纸 看了下他的屏接口 5脚亮度调节 没有  28脚 lcd vdd  没有   查到  28脚 最终是由一个anx3110 的芯片  发出的。还有 lvds 的信号 都是由它发出  查了下 这个好像是个视频解码器  确定了芯片的供电输入都正常 怀疑 这个芯片 有问题   定了这个芯片  换后 不行的话 再换 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我关注你很久了 你每次 都是 这句话  发帖  小心灌水嫌疑哦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挺容易虚焊

网友:
我也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了,问下楼主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