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11 CPU使用率100%非常卡怎么解决

楼主(2016-04-05):
求助 今天修到惠普511 独立显卡 开机进系统非常卡CPU使用率100% 换过CPU  刷过BIOS  裸板加硬盘也卡 用电池不卡 插上适配器马上就卡 换过原装适配器也是一个样子 能换的都换啦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情况的?无线网卡也拔了也不行

网友A:
可以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硬盘试下

你说我换了那么多东西我还不换硬盘?

网友:
好像跟时钟有关系

网友:
有没有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感觉像是CPU降频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CQ40的  换适配器好的

网友:
明天我给PCI网卡都摘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