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机

楼主(2016-04-05):
     客人拿来是没有待机的,【迅维】网上好多人说是3,.5V过滤电容问题导致的,先给客人报了150,明天来拿,客人同意了,等过了会高兴的拆机了,拆开了下没有进水的痕迹,呵呵,还真有2个胆电容,用镊子一窍就下来了,换上2个330上去,果真有待机了,按开关也跑起来了,高兴的装机。。。。。。。。。。。。
      吗的过了一个礼拜又拿来了,又是不触发,完了,心想估计电容不一样,订回来一样的来试试,订回来又可以了,。。。。
  天啊,2天后又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干脆把3.V.5V 也订回来一起换了。客人又来走了。。
        哎,又被叼了一顿。机器又来了,这次我发现3V-5V 这边开启信号才1脚1.0V 6脚是1.28V。VER是1.99V。这机器要死不活的,有时又能触发,有时候放一段时间就不触发了。这什么情况啊好操蛋啊,有大神吗???求助

网友:
查触发条件那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亮一下

网友:
时序知道吧什么机器啊

网友A:
查一下线性3V5v可有拉低,EC的条件可正常了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 这个跟电池没有关系吧,电池有电的,

网友B:
不要急着换电容  查查15V升压那一块  有通病  不要升压直接接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急着换电容  查查15V升压那一块  有通病  不要升压直接接19V

15V是正常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线性3V5v可有拉低,EC的条件可正常了

我也觉得EN信号有点低了,明天查下,谢了

网友:
觉得EN信号有点低了   也有这种可能

网友:
解决了没有,我也有一台进水机,3/5v不正常。待机电流不停的跳变。偶尔正常。换过待机芯片了,正常的时候不定时掉电。

网友:
上次有个e1-471 就是修不好,故障我忘了, 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缺陷,还是acer的就是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