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时触发,时不触发,求大神指导下

楼主(2016-04-05):
不触发时电流跑到0.1几,芯片发烫,触发时,可以亮机的。待机芯片是RT8223,换了芯片和滤波电容,芯片条件正常,电感和线性没短路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应该有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昨天晚上试 了一下开了上十次,每次都能亮机

网友:
就是不稳定,时触发时不触发

网友:
有没有nec的大电容呀 有的话检查检查 宏碁的通病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啊

网友:
跑到0.1几芯片芯片发烫是因为待机芯片的LDO短路导致,应该是南桥导致的,但是!!!换南桥没用!!!你用手去摸南桥背面的电阻电容,说不定你一摸就恢复正常了!!然后过一会儿又不行了!!后来这机子我没搞定!

网友:
查15v升压电路有惊喜

网友:
检查二级电压吧!

网友:
应该是那个15V 电路几个二极管组成的升压电路

网友:
15V那路电查一下

网友:
这款机器是通病吗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我也有一台偶尔开机没问题 有时候就 老开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