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2016-04-05):
用的华硕b85 pro gamer主板,装机使用了一年芝奇8g ddr3 1600 普条, 发现内存隔一段就开机自检不过或者使用中突然重启,重新插拔一下就能恢复正常,主板换过另一品牌内存条单独用时正常,混合使用后又会隔断时间重启。虽说问题不算太大,但还是比较影响使用,请问是什么原因。每次重新插拔内存条大概可以维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网友:
兼容性问题吧,去官网找找有没有新的BIOS,刷下看看

网友A:
内存兼容现象 换一个或者只要插一条 你要两条 刷个BIOS或者去买过一条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兼容现象 换一个或者只要插一条 你要两条 刷个BIOS或者去买过一条一样的

就是当时只用一根芝奇的时候突然重启,才买了另外一个内存条(宇帷灯条),结果发现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当时只用一根芝奇的时候突然重启,才买了另外一个内存条(宇帷灯条),结果发现还是一样

你这两条都不是相同的 还有内存两条要是一条事两面都有颗粒 一条只有一片有的 那当然不兼容

网友:
刷下主板 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条都不是相同的 还有内存两条要是一条事两面都有颗粒 一条只有一片有的 那当然不兼容

额。。。。。刚刚又重新插拔了内存,发现直插灯条开不了机了,灯正常亮,试了四个插槽都不行,现在只用芝奇正常,是不是可以断定宇帷烧了啊,淘宝c店买了不到半年,这种情况保不保修啊

网友C:
宇帷是撒子牌子?出来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宇帷是撒子牌子?出来没听说过

台湾的,好像以前还做U盘吧

网友:
混合用不行的话,一般是兼容性不好。像他说的更新下最新BIOS试试,不过我觉得更新BIOS意义不大,应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说会不定时重启 保修去吧

网友:
能用直接卖掉,能用直接卖掉,内存买常用牌子的,主板厂家一般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