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触发

楼主(2016-04-05):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插上电源看电流0.02A 上电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心想不会是按键坏了吧,那真的是太容易了,不管了先拆开看看,测按键没问题,上面也有电压,还是主板有问题,把主板拆下,翻过来测试按开机键  奇迹出现,它又能开机了。晕  典型的接触不良嘛! 加焊开机芯片KB930 四边脚脱了一遍,还是不行,难道是南桥假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手轻轻按南桥,它又亮了。心想这次加焊南桥肯定搞定,但还是个鸟样,大失所望!不可能呀 用迅维返修台加焊应该是成功的啊!难道不是南桥 还是先开机流程吧!查按键的高低电平有到开机芯片,供电也正常,查开机芯片KB930 100-117脚EC_RSMRST#与PBTN_OUT#有信号电平发南桥!

                                                                                                   难道是南桥没反馈回来,于是查123脚SUSCLK 这个低电平没波形,正常是这个南桥反馈的信号是有的, 说明南桥没正常工作,查供电正常   查南桥旁边Y1晶振32.768没波形

测两脚一边有低电平 一边0V  更换晶振也不行, 一边0V难道线路板断线了, 用表测C367 有电平  晶振4脚没电平  本来是一条线路的,看样子是线路断了,直接飞一条线  搞定了亮机了。发帖真不容易,有哪里不对 请大师们多指点。

网友:
晶振断线的 从来没遇到过! 晶振坏的 遇到过一些

网友:
晶振断线,少见啊

网友:
晶振没协振  肯定不工作了

网友:
这问题确实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