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知道厂家 通用驱动版 全套程序 主要是27寸的

楼主(2016-04-05):
  不知道厂家  只知道是通用的驱动板  在网上搜不到相应的资料

    店里有十来块这样的板子 想找一下程序   希望有的大神们给共享下 谢谢,,、
  下面是板的图片  和网上的图片

某宝的图片  应该是可以烧录程序的

我用这个软件可以读出此板的程序是2M的

    希望有哥们给共享下    可以用发链接或文件到回复上,也可以发我邮箱:2422164272@.qq.com

                                              谢谢....

网友A:
顶起来不要沉呀      需要这样的程序   最好程序不要带LOG的   或者是27寸显示器的也行    我先涮进去看看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起来不要沉呀      需要这样的程序   最好程序不要带LOG的   或者是27寸显示器的也行    我先涮进去看看  ...

我建议你淘宝买一个板子 然后和他们要程序

网友C:
有10来块直接买一块,如果不是程序问题,也可以对照着修一下。是程序问题就读出来。

网友D:
30块买块板来 读出来 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淘宝买一个板子 然后和他们要程序

这个我想把它的全套程序都下下来     没有客户的机子在这修   没事的时候翻到的  想以后有换驱动板的 就用他替换了  所以想找到他的全套程序

顺便问下版主   显示器的LOG有没有办法改 或者去掉不要   如果有的话  能不能给份资料或软件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10来块直接买一块,如果不是程序问题,也可以对照着修一下。是程序问题就读出来。

这个我想把它的全套程序都下下来     没有客户的机子在这修   没事的时候翻到的  想以后有换驱动板的 就用他替换了  所以想找到他的全套程序

顺便问下版主   显示器的LOG有没有办法改 或者去掉不要   如果有的话  能不能给份资料或软件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块买块板来 读出来 刷

这个我想把它的全套程序都下下来     没有客户的机子在这修   没事的时候翻到的  想以后有换驱动板的 就用他替换了  所以想找到他的全套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块买块板来 读出来 刷

全套估计厂家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