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 , CPU供电短路,12V也短路, 求助~

楼主(2016-04-05):
     手头上有一片技嘉GA-G31M-ES2C, 跟人回收回来的。 换掉的。
      起初一看,CPU针脚歪了7 8 针, (应该是掉进散热膏想去擦掉, 弄弯的) ,  以掰正!

     1 . 上CPU不插12V(4PIN)供电,触发马上掉电。  24针电源接口黄色线不短路。
     2 . 插上12 CPU供电无法触发。 量CPU供电上下管无短路。 拆过两个供电电容无果。

          故障:1.   CPU_VCORE供电对地短路。    2.      12VCPU供电 4IN ,不上CPU也直接对地短路。

                   难道是里面断线导致短路的吗??

补充内容 (2016-4-9 11:14):
最后放弃了。。 换了所有电容, 和上下管子。 除了贴片的阻值正常没换的。 连芯片也换了2次。 还是短。。  没修了。。。

网友A:
4P 12V对地短路拆上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P 12V对地短路拆上管啊

3个上官都拆过啦。。。这个这么简单的。 早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上官都拆过啦。。。这个这么简单的。 早试了。。

cpu电容全部拆掉试试 或者芯片也拆掉看看

网友:
直接用可调电源烧鸡吧。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多之前给别人回复过了的。小四针12V与CPU供电短路的排除方法
小四针12V与CPU供电同时短路的话,你首先要测量12V与CPU供电是不是互短,也就是12V与CPU供电通不通。
如果不通拆12V的滤波电容,如果通先拆CPU供电上管。
CPU供电短,拆CPU供电下管,CPU电源管理芯片,CPU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多之前给别人回复过了的。小四针12V与CPU供电短路的排除方法
小四针12V与CPU供电同时短路的话, ...

cpu供电与12v互短的话,一般是上管击穿引起多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CPU供电电路中教科书中讲的12V短路。
3.3V 5V 12V 哪个短查哪个
12V短路重点查4PIN外围和PWM+上管电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