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40开机不显

楼主(2016-04-05):
联想T440开机不显,电流只有0.16,不掉电,CPU供电没有,其他电压都出来了。没图纸,那个师傅指点下

网友:
待机电压过高吧!查查各大电感等对地阻等.

网友:
是开机以后的电流,不是代机电流,代机电流是0.00a 因为是超级CPU不知道时序有没有什么变化。定了W25Q64明天写个bios试试。

网友:
不懂不懂。在下前来学习

网友:
先软后硬把  看看BIOS再说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

网友(2016-05-10):
lz找到t440  a101的pdf了吗,我的公共点没电压  隔离管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