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掉电,拔掉4p不掉电

楼主(2016-04-05):
开关3v,触发后2.6V掉电,之后不能触发,需要再插拔电。拔掉4P不掉电。开关一直3v,,,查POQ603不良,换了OK。

网友:
你更换的是上管?

网友A:
应该事偏向市中那边的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事偏向市中那边的上管

在点位图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事偏向市中那边的上管

我怎么越看越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越看越糊涂了。

时钟。。这输入法会跳  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个哪有上下管,,,,是个5脚的双电压稳压输出管

网友:
楼主你最好上个图片或者点位图,大家也不会看在云里雾里,还可以给你加分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
你这个写得太简单了,写详细点加上换的管子图片或者电路图片,说明一下这个管子是那个电路,起什么作用的,可以给你加分的。这样发出来没人看得明白不会有人给你加分的。

网友:
就一个5VSB转3VSB的 五脚待机芯片  不良     把大家都看得雾里云里的     给我加分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