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06SSTOUP:0X0000000051蓝屏

楼主(2016-04-05):
接一台DELLD06S的台式机,WIN7进系统就蓝屏,用PE装了几个回合,都是要进安装画面就蓝屏了,上图

由于电脑上没有什么重要的文件,我就把硬盘在PE用DISKGEN软件把硬盘上的分区全删了,再重新分区,再装系统,发现不能用硬盘引导系统,在网上找到了解决办法,能用硬盘引导装系统了,可当要进入安装程序就显上面的蓝屏死机了!
挽了XP、WIN7、WIN8、WIN10的系统都一样蓝屏,没办法,内存电源也挽了,还是一样,蓝屏啊!!可我用别的硬盘接上,装系统,马上好了!上网重起没事,只好给客人打电话说硬盘坏了,进了个新的装上,交差了!
今天没事,又把它拿来玩,重新分区装系统,还是一样的代码蓝屏了,我没死心,用HDD把硬盘扫一遍,没坏道,看来用DISKGEN分区还是不行,我就用虚拟光红驱,挂上WIN7的ISO包,用上面四分区包直接克分区,完成后重起进PE,再克系统,呵呵,想不到,能进行系统安装了,!可装完重起,屏上显示GRUB>!
不能引导,按ESC出很多选项,可一个都不能进系统,看来又得去修复MBR了,重起电脑,进PE,找到修复系统引导MBR的程序,修复成功,重起电脑,呵呵,终于进入安装使用的画面了,顺利安装完,上网也可以,重起也没事,好了!:lol:lol:lol  呵呵!

网友A:
这到底是哪的问题呢  分区没分好吗

网友:
我只能说 学习 了

网友:
。。又坑到一个硬盘啊

网友:
遇见这种情况  直接点有没有坏道 都erase 檫一下  在分区基本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到底是哪的问题呢  分区没分好吗

不是分区没分好,品牌机重新分区后,引导要转成MBR的类型吧!也有可能是中了病毒!因为是51号错误,百度了,没找到解决方法,自己也搞了好久,才得以解决,所以写出来,给一些新手学习!有些不是搞电脑工作的,自己装系统时,有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给一个能解决的方试方法,也末必不是个好事!

网友B:
没看懂,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
硬盘格式有问题,你之前的是GUID格式,但你装的系统是要支持MBR硬盘分区的,是这样吧

网友:
怎么奇葩,品牌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最后是什么问题

品牌机现在都分有二个小分区,装上GRUB的引导,做引导多系统,可以引导还原的,你把它删除了,再重新分区,就不对了,在分区表上只做下MBR还是不行,因为它和BIOS上的设置配套的,克隆了系统,也就出现了引导不到系统的原因吧!这个型号的电脑,删除了分区一定要在BIOS上设置两个参数,一:Secare boot设置为Disabled;二:Boot option设置为Legacy。这样就能硬盘起动了!但装系统还是51错误蓝屏!

网友:
fdisk /mbr ,只能针对 Legacy BIOS 。

新的UEFI BIOS 不灵光了。。。

网友C:
    哈哈   赚了钱不说  还赚个硬盘 :   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赚了钱不说  还赚个硬盘 :   坑啊

那是无意中

网友D:
亲品牌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品牌都是这个样子的

品牌的机子,重装系统只不引导,蓝屏少!我写出来,不是给电脑老手的,主要是给一般装系统的人,不是天天搞电脑的,天天搞电脑的,这些问题不在话下,本人渐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