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083显示器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6-04-05):
这是自己收来的显示器,来时没适配器,自己配了个适配器上去居然不加电,三下五除二拆开(真心不好拆),主供电24V,通往高压处无电压(不知道 应不应该有),无从下手,希望修过的同仁给点意见

网友A:
你那电容是你自己换的还是被人修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电容是你自己换的还是被人修过的

电容不是我换的,这机器之前没拆过,应该是原来就那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是我换的,这机器之前没拆过,应该是原来就那样的吧

不可能 那两个电容明显被人焊过的现象
苹果高压电压看下送给高压那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 那两个电容明显被人焊过的现象
苹果高压电压看下送给高压那边电路

最后一张图左上角到高压板的线路接口基本没电,就1.8V,2.8V后面全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 那两个电容明显被人焊过的现象
苹果高压电压看下送给高压那边电路

这个板子元件都是表贴的,而那几个电容不是表帖元件,所以可能是工厂需要手工焊接的

网友C:
通往高压没电压是不正常的,正常的外接电源的显示器,都是直接有电压给高压主供电,楼主这个是24V的有可能有降压给高压板供电,具体楼主跑下线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往高压没电压是不正常的,正常的外接电源的显示器,都是直接有电压给高压主供电,楼主这个是24V的有可能 ...

在左上角的这个标着7705的芯片的下面四角有24V,上面无电压,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应该是要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左上角的这个标着7705的芯片的下面四角有24V,上面无电压,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应该是要有电压的

这个我感觉像是笔记本上的USB转换电压的芯片

网友D:
里面结构好复杂 是日本进口的显示器吗  没电压量下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 那两个电容明显被人焊过的现象
苹果高压电压看下送给高压那边电路

两个大电感上面一个无电压,下面一个有5v,左边的LM2676稳压器二脚有24V输入,1脚无输出,它要开启信号吗?该死的苹果又没有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里面结构好复杂 是日本进口的显示器吗  没电压量下保险

一个苹果的显示器,不是保险那么简单的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苹果的显示器,不是保险那么简单的时

怪不得比别家的复杂

网友E:
我修过和你一样,机器。没修好,这机器在网上没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和你一样,机器。没修好,这机器在网上没板子

有板子的,起码现在有,不过只有两家,价格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