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培训回来液晶维修处女作

楼主(2016-04-05):
刚从实地培训回来 客户一台现代19寸LCD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测电源板12V 5V输出正常,初步判断问题出在高压板或灯管问题,正好手边有新买的通用驱动板,通用高压板,用12V电源通过DC头供电,成了现成的灯管测试器。连接好后上电,发现故障依旧,现在确定是灯管的问题,看来在实地学习的不拆屏换灯管技术有用武之地了立马暴力拆灯管,把灯管两边护板用钳子掰开,(此时好像钳子用力过大,听到好像玻璃被夹碎的声音,还以为把屏给夹烂了,又通电试了一下,还好虚惊一场)取掉灯管软固定胶套,直接剪断灯管线,将灯管取出。取来新灯管将旧灯管上面3个小胶套套回新灯管,焊好灯管线一头,用热缩管套好焊接部位,装上灯管软固定胶套,将灯管慢慢塞入屏灯管架内,焊好另一头灯管线,最后将外面的灯管线直接用胶带背在屏背后,接本机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电测试10分钟,无故障发生。装机上电在次烤机20分钟没问题,交于客户。收1**米。。。。。实地学习液晶后回来第一次维修显示器,虽然感觉毛手毛脚的,但还是有点成就感的。哈哈。希望大家给指点指点处理故障步骤上还有什么不足之处和需要注意的地方,以便我以后增加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A:
拆灯管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拆灯管 通常把背光都拆下来了。。要是直接从角落那边拖出来 我怕弄坏

网友:
现在基本都改LED。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灯管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拆灯管 通常把背光都拆下来了。。要是直接从角落那边拖出来 我怕弄坏

还没自己拆过屏。。学的时候都说是拆屏换灯管容易把屏弄坏。。我因该把自己的屏拆了在装上练习练习拆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自己拆过屏。。学的时候都说是拆屏换灯管容易把屏弄坏。。我因该把自己的屏拆了在装上练习练习拆屏

拆角落那边 我学时候经常弄断新的灯管。。最后直接拆背光了再拆

网友:
拆屏,我就怕麻烦,费时间,还得贴胶布。拆坏倒不至于。
现在我都是直接把两端弄开,抽出来换灯管的。方便多了。

网友:
灯管现在很少换了,都是叫客人加点钱一次改LED,稳定,亮度也高

网友:
我换灯管拆爆过一个屏,后来客户过来我还没跟他说呢 ,他说老是不要了送我了,来个新的,你这个方法,下次试下

网友:
我喜欢都拆开来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灯管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拆灯管 通常把背光都拆下来了。。要是直接从角落那边拖出来 我怕弄坏

我就是这样换的,我觉得这样更保险没那么容易坏屏

网友:
我也是这样换的,不过楼主提醒你绝缘一定做好,不然会烧的、

网友D:
换灯管还是拆开换的好,换灯管就要胆大心细,多换几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样换的,我觉得这样更保险没那么容易坏屏

是啊 我的输入法有问题 有些字可能不对 但是口音一样
这样拆屏至少可以保护屏损坏还有架子

网友:
很好的帖子,值得借鉴

网友E:
那是结业证还是毕业证?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换灯管啊,以后试,觉得比拆屏要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结业证还是毕业证?

哈哈。。是结业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灯管还是拆开换的好,换灯管就要胆大心细,多换几次就好了。

嗯,以后琢磨着拆开换,我以前送修的时候别人都是拆开换的,就是自己没拆开过害怕给客户拆坏

网友:
2个问题  第一个你第一次换灯管用了多久啊,第二个问题,不把屏全拆开灯管怎么拽出来的啊,一边的软塑料取掉?那线不是咋拽出来的啊!

网友:
还可以这样换灯管,下次试一下,谢谢楼主分享,来自: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