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待机0.04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6-04-05):
接一联想U460,I3 独显机器,故障不触发,待机0.04,询问客户得知使用时突然断电,开不起来。
报价留修,待机0.04偏高了,有短路,拆机测无3,5V,B+0.3V,我习惯测CPU上管的B+。打对地只有30多,偏低了。有短路。
检查下板,发现问题了。PQ906有腐蚀。一测DS极短路,取下管子,打B+阻值恢复正常,不忙找管子,通电,待机0.007V正常。找一同型号管子换上。
待机0.048偏高

发现敌情,PQ906 D极接B+

坏了的TPCA8028-H

待机0.007正常

换好的上管PQ906

触发电流上到1.4不动,有一次跳变。内存不过,取下内存金手指有氧化了,擦好装回去,一路跳变亮机。没什么技术,给新手朋友看看,大咖一笑而过…………
附上EC和BIOS
U460 LA-5941P REV 1.0 I3 独显

网友A:
上管坏了 电流不应该这样低啊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坏了 电流不应该这样低啊

仁宝板的特色,点火回路,你去查查资料就明白了

网友B:
跑这个电流 没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这个电流 没道理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电流

网友:
牛掰掰的呀   可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坏了 电流不应该这样低啊

0.048 了还低?????????

网友:
待机偏大这是上管漏电了么

网友:
仁宝小电流公共点 点火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