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求助

楼主(2016-04-05):
这个图是起什么作用的?那位前辈帮忙解释下

网友:
温控啊,哥哥

网友:
截图里面有说
不知道对不对
忘记说了 Q35事截止的

网友A:
Q36导通,Q35截止 。温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36导通,Q35截止 。温控

大师傅看看我的回复是否正确  二楼!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傅看看我的回复是否正确  二楼!

对啊, 正确。。 就是这个导通管子接地了

网友A:
主板起保护功能的,检测12V电压的工作情况。。。

网友:
12V短路保护,,,但电路不全,,,

网友C:
图片左上角有解释

网友:
THERMTRIP是温控信号,前面带-是表示低电平有效

网友D:
温度检测电路,当THRMTRIP被拉低是,主板就会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检测电路,当THRMTRIP被拉低是,主板就会断电了

这个温控到底是监控那个温度的,还有这个12V—iESN不是供电吗?不是一直都存在的吗?那Q36永远都导通,Q35永远都截止,THRMTRIP这个永远是高电平阿,怎么去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左上角有解释

这个温控到底是监控那个温度的,还有这个12V—iESN不是供电吗?不是一直都存在的吗?那Q36永远都导通,Q35永远都截止,THRMTRIP这个永远是高电平阿,怎么去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起保护功能的,检测12V电压的工作情况。。。

那为什么和THERMTRIP扯在一起

网友:
温控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