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5一体机开机正常显示,但是电流特别高 基本是3.5-5A之间

楼主(2016-04-05):
哪位修过联想一体机,B305的,,故障是开机正常显示,,,但是电流特别高 基本是3.5-5A之间,经常保护。,修过好多,通病南桥,,但是正常机器电流不高,,也就2A多。。。测试过高压板,灯管都正常,APL5930也正常,,裸板电流也高,,有哪位兄弟遇见过的吗???

网友:
应该是场管问题

网友:
电流高 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

网友:
主板滤波电容老化,或机器散热问题

网友:
若真是如此 那么高的电流主板自然有不正常的地方 比如某芯片过热 某供电不正常 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