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B75R待机3.3V短路维修求助!

楼主(2016-04-05):
二极管打20P橙线值为8,不能完全确定3.3V短路!IO待机下触摸微热!开机针电压0.6V,求图纸点位图,维修思路!

网友:
EC 换掉没有?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换EC试下,有可能EC有微短。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EC微断 换掉EC试试!

网友:
3.3V对地8不能确定是不是有短路,我测到过3.3V对地只有十几的是正常的,你这个B75的8的话可能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开机针电压0.6V肯定是不正常的,待机下IO微热,先把IO拆掉,然后插上电看下开机针电压有没有正常了

网友:
开机针电压明显偏低,首先拆io排除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针电压0.6V肯定是不正常的,待机下IO微热,先把IO拆掉,然后插上电看下开机针电压有没有正常了

直接拆了IO上电,不烧南桥吗?

网友:
手上目前没有ITE8772E的料无法直接更换!求个精确办法确定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了IO上电,不烧南桥吗?

不会烧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针电压0.6V肯定是不正常的,待机下IO微热,先把IO拆掉,然后插上电看下开机针电压有没有正常了

不会啊,拆了IO为什么会烧南桥呢?烧东西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出现,就是这个电路或这个元件承受了他无法承受的电流或电压才会烧

网友:
拆了IO不通电怎么烧南桥

网友:
拆了IO不短了,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以后有用

网友:
哪里短路烧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