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X201s 无待机电压求助

楼主(2016-04-05):
情况说明:
一开始是C561击穿短路(图一),取下后短路排除
上电一样不开机,测量VCC3M及VCC5M都没有电压
测量U3的23_VIN脚没有电压(图二)
量Q48_1~3脚有20V,4脚有19.6V(图三)
手上无Q48料件,正在购入中~要几天才会到
先上来问问各位前辈是Q48坏了换掉就好了?
还是有其它原因照成电过不去Q48???
烦请指导,谢谢~
图纸请至以下网址下载
http://pan.baidu.com/s/1jIgxasu

网友A:
Q48是P沟道吧(图看不清),Q48是P沟道的话,就没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48是P沟道吧(图看不清),Q48是P沟道的话,就没坏

Q48是P沟道的,那可否指导一下要哪里查,小弟是新手,对电路还不熟,所以不晓得怎么查,谢谢~

网友:
查-PWRSHUTDOWN  看看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Q48是P沟道的,那可否指导一下要哪里查,小弟是新手,对电路还不熟,所以不晓得怎么查,谢谢~

查与G极相连元件是否导通?电阻是否形成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Q48是P沟道的,那可否指导一下要哪里查,小弟是新手,对电路还不熟,所以不晓得怎么查,谢谢~

忘了说了,不用谢,我也是新手,

网友:
Q48G极没有分压,仔细测二个受控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Q48是笔记本维修中常见的P管
如你描述可能换之也不正常  需要继续查
你找下这个机器的开机时序

网友:
这个好难修啊,我现在都没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