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一体机电流都大于6A了

楼主(2016-04-05):
现在很多一体机电流都大于6A了,今天接到一台雷神也是,大于6A了,要安装系统,又没有电源,又不想拆机拆电池,看来以后得上10A的电源,这个没有经验,哪位有买过的给介绍下,最好是四位,当然了,价格低点,不然没有经济实力了,刚投入波波,这行不如以前了!!!

网友:
6A是全部工作时候用  如果只是安装系统稳压电源够用

网友:
那是适配器大于6A安装一个系统恒流5A足够用啦

网友:
输出6A,  那电压是多少伏呀

网友:
特别高端的笔记本,5A的电源都要爆

网友:
备用一个适配器19V10A通用接口的,转接头输出各品牌机器。

网友:
维修的时候 一般5A的电流表修板子就可以了  平时测试装系统找个安数大的适配器

你也可以找个10A的电流表

网友A:
6A应该够用吧。19V 5A 95W也差不多了吧

网友:
我说你们回贴的子都试过吗?像雷神的机器去掉电池开机都4.8A左右了,你搞什么呢?加上电池充电5A够吗?我真是醉了,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A应该够用吧。19V 5A 95W也差不多了吧

95W对于工作站一类的机器太低了

网友:
未来人类的机器上次装系统,拿掉电池用可调电源也不行,会掉电,功率不够的,最好用A数大点的,不然烧原件就很麻烦了

网友:
看来要换机器了

网友:
最常见还是5A吧

网友:
可以按楼上的试试看。

网友:
弄个10A的电源适配就行了,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现在不是说为了省电xx之类的吗,怎么越来越大电了?

网友:
最好让顾客带电源来

网友:
我也刚增投波波,感觉维修队技术要求越来越高,设备要求越来越多。但是维修价格每年递减,照这样发展下去,会少不少维修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