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一体机S562 bios

楼主(2016-04-05):
        联想扬天一体机S562 bios,板号是   PIH61F 10124-3,论坛里没有,自己淘宝上买来的,上次客户bios密码忘了,直接刷了这个亮机OK。 联想扬天S562 PIH61F

网友:
我的刷了0135报错,自动 关机 重启 一直循环

网友(2016-05-23):
我有一台开机不显   开了一会警报6   7声   响声好怪  ,没思路了

网友(2017-07-17):
今天修到这个机子关机后不开机,放一会又开机刷一下试试

网友:
本来是电源坏,换好电源背光一闪一闪的,什么问题??连换两个电源还是一样,不接屏线看背光又没见闪

网友(2017-11-29):
非常感谢   刷完亮机   好BIOS

网友(2020-04-18):
这个能亮机,但是不是原厂,里面是 启天A7100  有序列号,刷上能亮,usb都能用,但关机后再开机 只有一个usb能用 ,其他口都不通电,换个bios就好了
这个和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2158-1-1.html 他的BIOS是同一个,别重复下载了,也不知道谁抄谁的

网友(2022-05-27):
能亮机  U口不认

网友(2023-03-03):
刷了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