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奇葩问题,声音开最大放歌1小时到3小时蓝屏死机,不是最大声正常

楼主(2016-04-05):
今天接修一台 联想Y450(广达代工的,有两个小板的), 奇葩的问题,如果声音开最大声的放歌,放到1小时或者2小时或3小时就死机蓝屏了。如果不开最大声放歌一切正常,装系统无果。不知道哪位兄弟也有碰到这样的问题,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声卡供电?

网友A:
尝试更换声卡芯片,如果有单独的功放芯片就换功放芯片就可以了,y450喇叭功率比较大。

网友:
来实地,月饼和老徐调教你。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更换alc26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尝试更换声卡芯片,如果有单独的功放芯片就换功放芯片就可以了,y450喇叭功率比较大。

对,喇叭是DBL的吧,声音很大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更换声卡芯片,如果有单独的功放芯片就换功放芯片就可以了,y450喇叭功率比较大。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
有点奇葩,没碰到过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C:
换系统硬盘啦,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系统硬盘啦,老兄

系统早换了,我前面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和系统和硬盘都没有关系。我另外一台换键盘的Y450的硬盘换过去一个鸟样

网友:
神奇呀 真的没见过

网友:
这种问题奇葩啊

网友:
更换声卡芯片.

网友(2016-05-09):
没见过啊,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喇叭是DBL的吧,声音很大声

JBL吧,,DBL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