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V3.0 反复重启

楼主(2016-04-05):
如题,测板上供电都正常范围,刷过BIOS,故障依旧
测板后发现

此处的Q69管1脚与2脚在不开机,插电情况下测都有5V电压,摘掉Q69后,2脚变为1.1V电压,测Q69的参数正常,打值3脚与2脚不互通5VDUAL的出处

哪位大哥帮忙分析下,故障原因,谢谢了!

网友:
留意有一个 1_8EN 电压。。这个叼电压。。如果变了 2。4 会不稳定

网友A:
Q69是一个双路供电,待机情况下肯定是有5V的啊,既然你刷个BIOS了,那么反复重启一般就只有两个原因了,一个是主板缺电压,一个是不过内存。你说板上供电都正常?这不是可能的,至少集显供电是不会有的,这板要主板跑完码要显示了集显供电才会出来,论坛找图纸,人为把APWROK接地,屏蔽主板掉电,测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H61板子 注意测试 PLL 1.8V  VCCA 0.9V 和 集显供电0.9V 这3个不对 也会掉电。还有个IO 检测脚 2V 。。话说你这个第一张电路图我没看懂

网友:
这个通病好像Q18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69是一个双路供电,待机情况下肯定是有5V的啊,既然你刷个BIOS了,那么反复重启一般就只有两个原因了,一 ...

谢谢版主大人解答,没有点位,有图纸我找找这个信号,谢谢了!

网友C:
我手上 现在也有一个 反复重启 ~~没搞定啊

网友:
我以前遇到的 都是把 LM324换掉就OK 了。 这次 换了LM324 刷了BIOS 都不行 。搞不定了 头疼  反复的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 现在也有一个 反复重启 ~~没搞定啊

我这个是3.0的版本,找不到Q18 Q19郁闷了

网友D:
我遇到过直接拆掉Q18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3.0的版本,找不到Q18 Q19郁闷了

我也是VER 3.0版本的啊!!一样的昨天在论坛找了一天了 ~今天重新搜索一下,准备发个帖子求助了 发现你 的帖子了 ~~就跟帖求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VER 3.0版本的啊!!一样的昨天在论坛找了一天了 ~今天重新搜索一下,准备发个帖子求助了 发现你  ...

头疼啊  这玩意,3.0的很多元件都没有标,找都费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疼啊  这玩意,3.0的很多元件都没有标,找都费劲啊

搞定了跟我说一下!!肯定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E:
起码简单的判断 是否跑码  大概跑到哪里吧   这都是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起码简单的判断 是否跑码  大概跑到哪里吧   这都是乱修

H61的诊断卡没有啊,头疼在这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大人解答,没有点位,有图纸我找找这个信号,谢谢了!

3.0的没有2点几的几个版本的图纸与点位图我是有的,如果你需要,加我QQ1797352,我可以传给你看看,区别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的没有2点几的几个版本的图纸与点位图我是有的,如果你需要,加我QQ1797352,我可以传给你看看,区别 ...

太感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直接拆掉Q18就行了

这个是cpu供电的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不管结果如何,都麻烦给个反馈,谢谢

买了个示波器,在路上了,回来就见分晓

网友F:
这个板  上次我是搞南桥好的

网友C:
兄弟 修好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大人解答,没有点位,有图纸我找找这个信号,谢谢了!

Q69在待机状态,1脚应该是低电平才对,1脚有5v是不正常的,换393无果,重点查P_EN信号

网友G:
第二个图看不懂啊,有高手讲解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修好了吗  ?

没有呢,可麻烦了,我找了个2.0的点位,然后摸索着找到了Q18/Q19,、直接去掉还是不行的。然后我人为的去掉了PWR_EN信号控制R376电阻,后继还是一样的掉。有点小郁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图看不懂啊,有高手讲解一下吧,

书上说的是:前级的P_EN低电平控制Q69的导通,5VSB得到了5VDUAL,这样来说Q69应该是个PNP的管子

网友:
我遇到两块都是这样的毛病,一块没有CPU供电电路,一块拆了Q18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  上次我是搞南桥好的

晚上不行就上BGA

网友:
我等着 你修好了 揭晓答案哦 ~~ 就看你的了 兄弟~~

网友C:
能把你 备份原版的 BIOS  上传 给我吗  ?我再刷个 BIOS 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把你 备份原版的 BIOS  上传 给我吗  ?我再刷个 BIOS 试试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这个是我刷之前备份的,

谢谢 你的BIOS。刷了 没好~~Q18 在哪个位置啊 ?我摘掉 试试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 你的BIOS。刷了 没好~~Q18 在哪个位置啊 ?我摘掉 试试看啊~

Q13对下来的两个,左边的是Q18,右边的是Q19,昨天加焊了桥,还是一样,有点郁闷

网友:
H61主板让人头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13对下来的两个,左边的是Q18,右边的是Q19,昨天加焊了桥,还是一样,有点郁闷

桥的可能性不大  ,我这个板子  客户说有时候反复重启几次就开机了。以为是系统问题,后来系统装到一半 重启就不显示了 又一只反复重启, ~~再后来就直接一直反复重启了!  现在直接买块主板了。但是 一直想修好这个板子 , 修好了 就造福大家了!!绝对是个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桥的可能性不大  ,我这个板子  客户说有时候反复重启几次就开机了。以为是系统问题,后来系统装到一半  ...

我这个弄好了,去掉了Q18/Q19,然后强行断开EN的控制信号,加焊了南桥,VGA都出电压了,直接就丢了张显卡上去,然后亮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弄好了,去掉了Q18/Q19,然后强行断开EN的控制信号,加焊了南桥,VGA都出电压了,直接就丢了张显卡 ...

我到现在都找不到Q18 Q19 在哪里!!能拍个照片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到现在都找不到Q18 Q19 在哪里!!能拍个照片吗  ?

你搜索下昨天有人发帖的H61M的,人家做了个个全套的图,都标识了的

网友:
Q13下面两个Q18Q19

网友H:
兄弟们求图片 我今天遇到一块3.0的板子 拔掉内存报警 插上内存十几秒后重启  来下载一下你们的原版bios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换324M-E1解决,感谢楼上各位的提示!

网友I:
补充一下,换324后,好了一会,再测双不行了,加焊了桥,现在测试了多次,没再出故障。

网友:
恩,找到了,我直接给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们求图片 我今天遇到一块3.0的板子 拔掉内存报警 插上内存十几秒后重启  来下载一下你们的原版bios

我这个帖子里面有一份的,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补充一下,换324后,好了一会,再测双不行了,加焊了桥,现在测试了多次,没再出故障。

搞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