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1开机不显的维修

楼主(2016-04-05):
开机看电流是1.2的电流没有过显卡,客户说看一下贵了就不修,折机上BGA机做显卡,好了一通电,电流上0.03立马掉电,心是不是显卡做挂了,测了各大电压,只有显卡的电压没有出来,就把显卡取下来,重新植珠还是一样的显卡电压没有出来,显卡供电IC是TPS51511,重旧机子上折了一个装上,电压出来,一路小跑0.8-1.06-0,9-1.2,心想出来了,外接一看花屏,心凉凉的,心想显卡芯片是ATI的,容易坏,又重旧板上折了一个216-0728020植珠上机,终于看到开机的界面,做维修好累,因没有拍图片,只能是说一下心得,希望有帮助加点分,没分了,

网友:
打字也辛苦,回个贴。

网友:
客户一开始就来句贵了就不修,在加焊无果后心就凉了半截吧,看短短几行字,加焊,重植,换芯片,楼主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维修,最终搞定,真不容易,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