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机子RT8223不能用TPS51125代换

楼主(2016-04-05):
    昨天接修一台 神舟精盾K480N-I5,进水机,洗板烤干处理后开修,测待机电流0.1A,说明有微短路,广达JW3--SLJ8E独显,RT8223有3.3和5V线性电压输出,但偏低一点点而且发热,测外围没有问题,判定是8223本身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RT8223和TPS51123是一样的, RT8205和TPS51125是一样的。 很多人说TPS51123和TPS51125可以互换。我找了买来的新的芯片TPS51123,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现在淘宝卖的这种芯片非常差,原来换过几个都不好用,看那个引脚就知道了,一个5元以内的。也没买到全新原装的那种芯片,后来我基本都用拆料板原装的,不知道大家买到的是什么样的?
       于是就去料板拆,找了10片的料板,结果都是TPS51125的,既然很多人说TPS51123可以用51125直接代换,那只能先用51125换上去了。换上去后,测17脚5V正常,8脚电压不对,只有2V多,不对啊。于是再找一个51125换上去一样的情况,那奇怪了原来的8223的8脚输出3.3V正常啊,说明外围没有问题啊。于是再找料板,最后找到4741G的一片,拆下8223换上去,一切OK.
     以上说明不是所有机子的51123都可以用51125代换。

     今天查阅51123和51125的内部图对比,发现这两种的区别在于18脚, 应该是这样的,用51125代换51123时,有的机子要改18脚电路

网友:
嗯,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以为一直可以呢 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错  又学一招。。。。

网友:
一個明確的測試 ,家庭研究

网友A:
是的有一回,图纸写的是6237 结果板上是8206.按照图纸换6237不能开机的,一定要8206

网友:
芯片引脚定义几乎一样,但是有的外围元件设定有差别,芯片内部的工作模式就有可能改变,客户不着急一般都是换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一回,图纸写的是6237 结果板上是8206.按照图纸换6237不能开机的,一定要8206

不对啊,RT8206和ISL6236,6237是一样的,可以直接互换的,我老师就是这么教我的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51XXX系列芯片,TB买的引脚不好上锡也非常难焊对吧,还是拆机的好用些

网友:
某宝上的东西质量参差不齐 ,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维修效率。

网友:
我从来不去代用配件,我们这里买配件也比较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51XXX系列芯片,TB买的引脚不好上锡也非常难焊对吧,还是拆机的好用些

是啊,我去淘宝买几次了,看那个引脚就知道很垃圾,不能用。也买不到原装的那种,还是拆机的好用,不知道你们去哪里买那种原装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HP  G4的机器原机也是用的RT8223,后来我用51125代替,也是不行,换了2、3个,以为拆机的被我吹坏了或是本身不良,都被我放坏件盒里面了,后面直接按照芯片上面的代码买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去淘宝买几次了,看那个引脚就知道很垃圾,不能用。也买不到原装的那种,还是拆机的好用,不知道 ...

都是料板拆

网友:
买的这些小芯片都是拆板打磨的,很难用

网友:
现在淘宝上打磨的芯片太多,而且质量不过关

网友:
最好不要替换,18ENC 不一样

网友:
原来这样啊,加分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