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cpu坏 换了新cpu 刷机报错53 怎么破

楼主(2016-04-05):
手上有台iPhone6 dfu模式 刷机报错4005 重装CPU 和硬盘无法解决 换了新CPU 刷机报错53 最新固件不是不验证原装指纹了嘛 为什么还会刷机报错53?

网友A:
之前看过 貌似 可以单换CPU 是否那里做的不对?还是iPhone6不能单换CPU 要换套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过 貌似 可以单换CPU 是否那里做的不对?还是iPhone6不能单换CPU 要换套件?

6以上都要换5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6以上都要换5大件、、、、、、、、

cpu 码片 基带cpu 硬盘 指纹码片现在应该不用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以上都要换5大件、、、、、、、、

据说已经有单换CPU解决刷机报错的方法了,可是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已经有单换CPU解决刷机报错的方法了,可是我不知道

是的 我也听说了 我觉得方法应该要读取原CPU的信息 然后写入 要么就是在协处理器上做文章 求方法。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欢迎顶贴 来增加人气也好。。。

网友:
学习  学习

凤城 -10 如果被警告十次,你的号就没有了

网友:
想知道答案..........

网友:
凤城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淘宝上有说不能单换啊,不然我也买了。有没有人试过从另外坏的机子上把cpu 和协处理装过来试一下呢?

网友:
看着大神们自己静静学习

网友:
好复杂的问题!有谁知道

网友:
单换CPU能用指纹是不可能的吧.都只是听说而已.哪个人如果能换CPU还用指纹.那肯定发财了.不过也不敢透入.不然下一个固件分分钟给你把BUG封掉

网友:
这个不能单独换CPU吧,

网友:
可以换好U,技术已经很好了。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