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G43T-DM1 V :A00 D1不显示

楼主(2016-04-05):
今天上午下雨没什么生意,快中午的时间过来一个熟客抱着一个主机说是不显示,【前几天才在我这里装的系统】,之前显示正常那,闲着没事就清理下灰,再装回去的时间就不显示了。问我是不是CPU坏了,我心想知道的还不少,问客户都动了那几个地方,客户说就把CPU拿下来再装回去就不显示了,我接机之后打开粗略看了一下外观没有什么问题,【当时没有仔细看CPU座】插诊断卡D1心里想小问题洗一下内存就好了,然后开始洗刷刷,之后现象一样,换内存,无果。拆板版号是G43T-DM1      VA00      之后测量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都有正常,最长出问题的就是内存3.3SPD供电了,表笔一量0V 好,对地址为1,断线,开始跑线与旁边R432想通,直接来一坨锡,心里想这下应该好了吧。然加电之后现象还是一样,想着客户拿过CPU是不是CPU座哪里的问题,把CPU拿开之后我晕倒了,好几根针都是歪的,摆正之后的照片。摆正之后再上CPU内存仍然一样的现象心想怎么办,上假负载测量CPU数据线地址线的对地址,其中有一个数据线不正常,【其他的都正常到南桥的也正常当时没有拍照片】找到点又在CPU座子上面测有值,那就是座子的问题又开始拿刀片把座子的弹片全部往上面翘,再上假负载值全部都正常了,再插电开机还是一样,量PCI A14脚3.3V 有     A15脚也有3.3V     B16脚示波器打也有波形,BIOS也有一下很小的波形,测EC上面20脚LAD0没有不行,应该是CPU不工作,不是不过内存,那就在测CPU的条件核心供电1.1    CPU复位1.2    CPU  _PG1.2    VTT1.19   有波形在   时钟芯片上面测得【CPU假负载时钟信号脚与时钟芯片45  46脚相通】针指这的是H_ADS没有波形,【这个信号正常的话是不是要有一个下拉的波形】没有思路了想到此版北桥爱虚汗就回焊北桥250度但还是一样的现象 ,又开始刷BIOS 一样,内存这边的主供电1.6   辅助供电0.76   数据线地址线对地址都正常,现在还是怀疑CPU座子有问题,但是没有一定的证据就是怀疑座子的问题,现在想请高手指点一下,说换板子的不休个就不要说了,【换板子人人都会换,下载的目的就是想把板子修好看看到底什么问题】再来几张照片

网友:
后面两个图片传错了,版主帮忙删除一下

网友:
图纸发出来呗

网友:
论坛大把的,我就不重复了